光耦在eplan里的电气符号是哪个?符号库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刚刚发错地方了

楼主(2020-09-21):
光耦在eplan里的电气符号是哪个?没找到,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的
符号库打不开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通用的光耦符号自己画一个也行呀。存成元件形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图片符号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吗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复杂,光耦内部电路不用画,只要有管角定义就可以了。元件图可以简化。有输入有输出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人帮我找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呀,这样的元件自己画然后转换成元件,存到元件库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