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sxpcx1031c编程电缆

楼主(2020-09-21):
施耐德twdlcaa40drf的编程电缆tsxpcx1031c九针头剪掉了 想自己接一个九针头 但是不知道编程电缆里面的六根线怎么对应九针头的针脚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给讲一下

网友A:
拆开中间的转换块,看看九针这端实际用了几根线,九针应该是232,应该就用2,3,5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