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1):
想把实时视频影像放到触摸屏中,这个现在能做到吗?

网友A:
先确认你用的屏支持视频输入,或支持加装视频扩展卡;

网友B:
一般工业用的触屏很多都不支持,但是民用,比如点歌系统,很多都支持

网友A:
操作PLC的触摸屏进口品牌里有支持视频输入功能的,不过价格一般都不低;三菱、OMRON、PROFACE、KEYENCE都有对应的可以支持的型号;

网友C:
不一定非要视频,触摸屏都支持简单的动画的,用动画实现即可。

网友D:
可以的,现在触摸屏也有数字和模拟的视频屏

楼主:
我是想把摄像头的影像直接搞到触摸屏里,好像不管怎么样摄像头影像都需要解码,然后通过RGB或者DVID在接到触摸屏上,基恩士和Proface有这种屏,好像都不支持解码

网友A:
KEYENCE\OMRON等视频输入接口是同轴电缆,也就是以前电视信号线那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试试迪文的视频屏,屏带有解码模块,模拟摄像头用模拟视频屏,数字对应数字屏

网友E:
威纶通有支持的,价格较高。

网友F:
要看摄像头是什么接口的,我用步科触摸屏带过USB头的摄像头。还有一种是网线型的,步科那款有点贵,根据摄像头接口选吧

网友G:
PROFACE 看手册高级型号有.很少见工程把视频信号输入到HMI上面.

见过摄像头+显示器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