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1):
求助ACS800 250KW,ACS800  2340故障,拆除电路板,单独加直流电。启动就报欠压故障。帮忙如何屏蔽欠压故障??

网友A(2020-11-0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屏蔽3220欠压故障?

网友B:
它根本就没从母线插头拉过去检测电压。。。。其它点拉过去的,找找

网友C:
AINT板的X6端子第2脚加母线正就行了

网友A:
感谢楼上的师傅,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