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与欧姆龙CP1H通过以太网如何通讯

楼主(2020-09-22):
昆仑通态型号:7062Ti
欧姆龙plc:CP1H
以太网通讯模块:CP1W-CIF41
现在的情况是:电脑通过交换机可以和触摸屏通讯上,电脑通过交换机也可以和plc通讯上,但是触摸屏和plc通过交换机无法通讯

网友A(2020-11-15):
你通讯上了吗?参数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B:
这个正常就是IP在一个网段 端口号正确。别的也没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