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2):
请问下,我的电机自带刹车,刹车抱死电机启动不了,变频器也没有停车,频率一致加载,请问如何设置,检测到电机抱死,变频器停车呢

网友A:
变频器内设置合适的电流,或者加个热继电器,当刹车没打开电机抱死时都可以让变频器停车。

网友B:
一般不都是先停在刹车的么,变频器停车信号驱动刹车么

网友C:
你这样试试或打热线问问,400-810-1315
+3

网友D:
你这个电机刹车是机械的还是电器控制的?如果机械的刹车抱死,电机电流加大,变频器报警停车了,你可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合适的热继电器,超过额定电流断开变频器控制运行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