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铁器控制柜大家看一下这些元件是什么元件,有没有型号

楼主(2020-09-22):
(无正文)

网友A:
我们以前在半导体封装材料工厂里面的除铁装置都是用的永磁铁

网友B:
参考整流电路

网友C:
除铁器控制柜本来很简单,不过要让客户多付点钱,不多加点东西让客户看到钱有所值咋办?
线路板就是看起来神秘高端啊

网友D:
实际啥用也没有,我上次看了个除铁器就是一组励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