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R Configurator2软件连接伺服时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0-09-22):
各位大佬好,请教个问题,MR Configurator2软件安装后,用USB连接伺服总是提示驱动安装失败,提示:未找到驱动。软件也卸载了重新装过几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USB的线有没有问题,这个有手册看看

网友B:
这个软件安装好后,第一层插上电缆连上驱动器,通电,会显示发现新硬件,点下一步,就可以自动安装好的。

网友C(2021-05-09):
楼主啊 装上了吗? 怎么装的 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