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2):
大家在活动板房墙面怎么安装电控柜?半导体厂房有很多都是这种墙面

网友A:
找到金属支架,横向支架高度合适,直接挂装;竖向支架,在电控柜中间悬挂,两侧使用飞机螺丝固定。线路敷设使用PVC方槽。

网友B:
这种房子布线,最好是在主要设备使用范围中心区域专设集中动力房,主控电气元件(比如隔离开关,断路器,变频器,接触器,PLC等)设在动力房内,按钮类装在安全便利的操作面附近。实在不能设集中动力房的,直接在夹层墙板上钻孔,在墙板背面套装与电柜长宽大体一致的1毫米以上厚的不锈钢板,电柜的四个安装孔直穿三层铁板,用不锈钢螺栓固定电柜。线槽布线用自攻螺丝固定PVC方槽即可。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那种两面镀锌板再上白色油漆的,中间夹层石棉的那种板材吧,如果你的配电箱不重,直接用拉钉把电箱固定上去就可以,我在无尘车架安装的一些小的电箱就是这个方式,那个铁皮有0.6到0.7 的厚度,固定个小电箱没问题

网友D:
见到的都是立地,没见过挂靠板面或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