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20-09-22):
120W的小型电机,三根UVW,三根XYZ,这个要怎么接??上面说可以380V也可以220V,到底啥意思?380V怎么接,220V怎么接??

网友A:
XYZ短接做好绝缘,UVW进线为3相380V;
U+Y,V+Z,W+X,这样两两短接出来3根线是3相220V

网友B:
就对应三角形及星形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复好。非常直观。大家都能看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复好。非常直观。大家都能看懂。
星形高压,角形低压,你确定懂了?

网友F:
近期也是用到了一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带电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