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2):
请教一个问题,测控制柜的电源进线绝缘性,该怎么个测法,用兆欧表还是万用表,,有测的必要吗

网友A:
一般都是500V摇表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绝缘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为了安全不出事故

网友C:
为了安全,肯定有必要测试呀!比如中途有破皮的,有被老鼠咬的……一般用摇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破皮的话绝缘测出来会是什么数据,请大神指点一下,我对这个没什么概念

网友D:
用电设备电压等级1kv1MΩ

网友E:
根据电缆型号的耐压值进行摇绝缘,如果绝缘不够,漏电了,电到人怎么办

网友F:
摇表啊,低压500V,高压2500v

楼主:
回复 网友E:
漏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测跟地线的绝缘,

网友C:
你相线和地线(大地)绝缘不好就会漏电呀!前端如果有漏电断路器就会跳闸,如果是普通断路器就会因为相线漏电产生大电流二跳闸,比如平常说的相线对地短路……

网友E:
回复 楼主:
漏电是什么建议直接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