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3):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分享下!

网友A:
灰尘的话定时点检,定期维护,用压缩空气吹,用工业吸尘器吸
散热的话装强制通风扇,不行就装电柜用的空调

网友B:
现实中,PLC和变频器由于灰尘造成的死机的真不多,变频器散热不好死机这个会有,平时停机的时候做一些保养就可以了,当然条件允许的,这些都安装在有空调的控制房那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