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3):
例1:假如设原点为X55,请问大师们在5U里该怎么去做这个原点回归程序?(看了手册5U好像不能像3U那样去更改原点输入信号,只支持x0-x17)

例2:例如在一根轴上只设置两个感应开关(前极限X60,后极限X61;逻辑为负逻辑)同时也将X61设为原点开关,请问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做呢?

(在手册上看到有用DDRVA去做这样的程序,目前思路已卡在此处,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是PLC 输入点数不够用还是啥原因,非要钻这个死胡同,

网友B:
要么改IO,用它的回原点指令;要么改程序(自己组合逻辑做回原点程序)

网友C:
那就用前面X0~17的好了,16个点不够用?非要用后面的;
普通的输入点用X20以后换下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能不能提供一套PLC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感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这里有例子,你去参考一下,不清楚问我 wx 191 29534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