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3):
我理解一般都是接线常开,然后编程也是常开,闭合后又信号,       现在我接了个常闭,   PLC输入端一直有信号,但是编程的时候需要常开才是一直有信号,常闭无信号,这个好像是个反的,有师傅愿意解答一下吗,书买了很多,但是没找到这个说明!

网友A:
常闭输入,是指在Sensor无遮挡,或者无触发的时候,该I/O点的输入信号是接通的。

举个例子:急停按钮,在没有被按下去的时候,它给PLC的输入信号就应该是常闭的信号,是接通的信号。

为什么这样设计?

是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I/O接通的时候表明是安全的,没有被按压下去。当不接通的时候表明被按压下去了。

那为什么不用常开接点呢?

那是因为如果急停按钮损坏了,你怎么按下去都是没法接通的,这样PLC就不知道到底是没有被按压,还是损坏了。真到出了大事,按下下去没反应,问题就大了。

所以,对于安全应用的场合,多用常闭接点。

网友B:
硬件NC.软件NC.=输出OFF;
硬件NO.软件NO.=输出OFF

网友C:
初学的时候,往往会把PLC内部触点和外部触点这两个混淆起来。其实这是两个完全独立不同的东西,只是在一起使用罢了。
程序内部常开常闭的通断(逻辑触点),是根据外部有无输入决定的,不管外部用常开还是常闭,只要外部接通电了,内部的逻辑触点就会动作(取反),程序中的常开变常闭,或常闭变常开。所以有时候内外是相反的很正常,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谈不上一致。
首先外部用常开或常闭,根据实际要求选择。
然后你要考虑的是,当外部触点动作后:比如外部常开接通时,你要求内部控制线圈的逻辑开关是开还是闭(这个开闭是动作之后的):
要求内部也通,则需要用常开(动作之后通);要求内部不通,则需要用常闭(动作之后不通)。
外部常闭断开时也类似。所谓我认为内外触点两者要分开来考虑。

网友C:
你这里的第二次少了一个操作才会导致结果相反。第一次你把外部常开闭合了,有这个操作;而第二次你没有把外部常闭断开这一步,所以结果不同。
如果说你的意思是两次都是外部闭合的话(不管操作,只是外部一致都闭合),那内部也应该是一样的(全是常开而第二次不应该是常闭)。

网友D:
外部开关信号接入PLC里面相当于是接入一个继电器的线圈,梯形图里看到的是触头的信号。

假设外部的常开信号SB1接入PLC输入端X1,不按SB1--相当于X1线圈断电--X1常开触头断开--X1常闭触头闭合

假设外部的常开信号SB1接入PLC输入端X1,按下SB1--相当于X1线圈通电--X1常开触头闭合--X1常闭触头断开

假设外部的常闭信号SB1接入PLC输入端X1,不按SB1--相当于X1线圈通电--X1常开触头闭合--X1常闭触头断开

假设外部的常闭信号SB1接入PLC输入端X1,按下SB1--相当于X1线圈断电--X1常开触头断开--X1常闭触头闭合

网友E:
简单点说就是取反可以吗??

网友F: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异或门,相同出0,不同出1

网友G:
你的理解没有错,一般都是接线常开,然后编程也是常开,闭合后又信号。你现在接了常闭,那不就是等于常开变成常闭了吗?所以程序的常开一直有信号。

网友H:
程序针对的是PLC输入信号端的状态,外部的NC\NO是表明外部节点的状态,分开判别一下子搞清楚,你们偏偏要搅浆糊那就是笨蛋

网友I:
PLC里的这个符号不要把它当成常开或者常闭理解。
没有斜线的就是对输入信号不做处理,输入是啥就是啥。有斜线的就是取反,输入通,取反,输出闭;输入断,取反,输出通。

网友J:
+逻辑 外部是开点内部就用开点,外部是闭点内部也用闭点
-逻辑 外部是开点内部就用闭点,外部是闭点内部就用开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老笨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