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菱F740炸机

楼主(2020-09-23):
一玻璃厂的三菱风机控制变频器,在使用中突然炸毁,拆下进行维修
索性驱动板没有损坏太严重,于是进行维修
三菱的变频器用的驱动比较方式检测,一般的方法很难屏蔽
论坛里的大师们把原理进行了分析,我也是依葫芦画瓢,自己分析了走线,
用了三根飞线,便把驱动屏蔽了,不带IGBT模块,照样测到了驱动波形和电流
还有一个总结就是通过屏蔽了驱动,可以测试到驱动板的那个芯片是否是好的

网友A:
板级维修,基本功,否则很容易交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