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2控制回原点

楼主(2020-09-23):
我用SA2的PLC控制伺服,但是使用DZRN回原点PLC报错,使用ZRN回原点的时候PLC不支持。

网友A(2020-11-28):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手册上  说的是支持的呀 没用过这个型号.应该支持吧

网友C(2021-01-20):
SA不支持吧,手册上只说SV和EH系列支持,好像还有部分SC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是EC,手滑打成SC了

网友D(2022-03-28):
SA不支持吧,手册上只说SV和EH系列支持

网友E(2022-08-23):
我的SA2回原点正常

网友F(2024-01-30):
回复 网友E:
有案例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