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 X的运动定位控制指令使用情况

楼主(2020-09-23):
各位大神下午好 ,在三菱F X的编程中使用定位控制指令D R V I时,遇到两种情况请教,如图,当M12接通时,从P L C的Y0输出设定的3000个脉冲,第一种如果Y0输出的脉冲还没有达到设定的3000个,M12就断开了,剩余数量的脉冲是否会继续输出?第二种情况,如果M12一直接通,Y0输出的脉冲达到3000个后是否还会继续输出脉冲?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第一种如果Y0输出的脉冲还没有达到设定的3000个,M12就断开了,剩余数量的脉冲是否会继续输出?
M12接通后会继续输出
第二种情况,如果M12一直接通,Y0输出的脉冲达到3000个后是否还会继续输出脉冲?
不会输出

网友B:
M12在脉冲没发完前断开的话,脉冲停止,但M12再次为ON时会继续发送没发完的脉冲;
M12一直为ON,脉冲发送完成后并不会继续发送,除非程序里再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