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三臂供电电路比较诡异,求大佬解释一下,这样能行吗?

楼主(2020-09-23):
大佬们,我看的变频器维修书籍,上三臂都是独立供电,这里的供电比较诡异,我看不懂,求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图片没有吗?

楼主:
大佬,你看看,这个是上下臂公用一路电源,以前发的是png文件格式,估计不支持改图像格式,所以没照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就是典型的上桥自举供电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看了几本变频器维修的参考书,都没有这种电路,都是6路或者4路,单电源也只是少了个负电压而已。百度收小功率变频器驱动电路,收到图片,却没看到解释。书看多了,就想找个小变频器拆了画图结合一下实际,结果傻眼了,没到的驱动电路,收索也找不到关键词。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提供资料,小白,非常感谢大佬提供资料。

楼主:
看懂了,通过下臂导通,给上臂电容充电,然后上臂有驱动电压。如果下臂有一路驱动坏了,上臂三路理论上都会充电不全,出现其他几路都故障的情况,检查下来就一路驱动坏,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