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3):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感应器前面要加个金属片,中间带洞的,起什么作用,类似于这种的

楼主:
图片上是没有安装金属片的

网友A:
弄张有安装金属片的图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定位用的。

网友C:
被捡物体太小,不加附件容易出现检测失败,通俗理解就是通过锁眼看它

网友D:
这只是固定感应器用的,中间开个洞可能只是为了让检测光透过去或者为了把感应面漏出来。。

网友E:
金属片带洞,说白了就是更好的防护元器件本体,保证撞不到,知道吗!!

网友F:
感觉这也就是个固定光电开关的架子,防撞的,中间的孔是用来调整角度的,左上角那里才是光电开关的发射位置吧。

网友C:
如果开孔是方的与光眼大小。那就是防相互干扰的。目前看不是----独立使用没必要

如果是圆孔 0.5 1.0 2.0 那就是检测小物体用的,且光电是对射型,孔是长方形光电是反射型

厚度0.1-0.2很薄,卡光眼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