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3):
现有负载液压电磁阀,最多的时候同时10只阀需要供电。单只电磁阀按30W计算,10只的话300W,电压是直流24V。线路供电空气开关到变压器380V输入转220V到开关电源。那开关,变压器,开关电源怎么选型如何计算各段的电流。

网友A:
300瓦的负载,直流电源建议你选择400瓦的,太小的话有时候会在电磁阀动作时候过载保护没输出

网友B:
如果30w的10只电磁阀同时动作用开关电源至少要用1500W,因为电磁阀启动瞬间电流可达到额定电流的5倍,否则开关电源保护动作。

网友C:
700va的变压器,500瓦的开关电源……

楼主:
以电流计算的话负载300W,400W的开关电源应该能承受吧,然后变压器的话,按输出220输入380的话,500VA的变压器应该够吧。500的变压输出200多450W还是有的。

网友C:
电磁阀启动电流还是挺大的,看你工作情况,不同时上电还好点,400瓦和500差不多了多少钱吧!

网友D:
10个电磁阀会有同时启动的情况吗?
大个几安培价格差不了多少
安装容量反推回去吧!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加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