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绝定位,脉冲个数输入

楼主(2020-09-23):
脉冲个数输入一万个和负一万个脉 冲
10000走一圈没有错,-10000为什么走了不到一圈

网友A:
监控一下D8170,实际发了多少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也是-10000
但是步进电机就是会少转一点

网友B(2020-12-25):
驱动方向电平切换时,丢掉了几个脉冲。对换A+和A-接线,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