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的维修

楼主(2020-09-24):
这是戴尔电脑快二十岁了 由于380v进入机内 目前好像是压敏电阻烧坏旁边黄色的不知是啥
分析 可能只是压敏电阻和那个黄色的烧坏了 问题不会扩大

网友A:
折腾到最后还是买一个新电源划算……

楼主:
这是工控技术论坛 不是效益评估论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业务范围怎么这么广阔,哈哈哈哈!

网友C:
黄色的应该就是个电容,直接都拆了应该可以

网友D:
黄色的是EMI电路X电容,通了高压,X电容,压敏电阻,共模电感到整流桥都会出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E:
安规电容;

网友F:
黄色电容

网友G:
是过电压电容击穿短路烧了。

网友H:
安规电容
还有电感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业务范围怎么这么广阔,哈哈哈哈!
这是我自己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