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rt200中,子程序无法置位布尔点的疑问

楼主(2020-09-24):
如图,这个指令为何不能置位??松开后就自动复位,输出用的子程序内部的TEMP变量。

网友A:
temp变量在跳出子程序后,就不存在了.再次进入的时候,就换成别的地方了.

网友B:
改成输出或者输入输出类型

网友C:
程序内部的TEMP变量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