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有两个轮,但是直径不一样,如何调节齿轮比让他们的线速度一致,目前调节分子不知道为啥没有效果

网友A:
反比对应

网友B:
1.主轴和从轴的速度单位是什么?
2.主轴和从轴之间有没有速比?
3.分子/分母=速度单位换算*速比/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和从轴速度单位是度每秒,利用这个块设定的速度比,你说的第三条我没看明白啊,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