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HR -NHR -M43-27/X -1/1-W配电器有误差。

楼主(2020-09-24):
压力传感器,HR -NHR -M43-27/X -1/1-W配电器有误差。电脑显示27.89 仪表显示28.4 那个数字准确,怎么调试,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查看显示表的输入值范围是不是对应传感器的量程,再看看显示表输出的模拟量范围是不是和电脑里面设置的输入模拟量范围一致

网友B:
看你的图纸,传感器进入配电器后,出来了两路信号,一路给数字显示控制仪,一路给了PLC通过电脑显示出来。
现在两路显示不一样,具体哪一路正确,这个不好讲,说不定两路都不准,你要找个标准来对比才行。
至于调节,数字显示控制仪一般都可以调整的,找到说明书看看。PLC那边要看在电脑上有没有做调整设置。也还可以看看配电器上有没有小电位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