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求教诸位大神,需要控制4个伺服驱动,输入输出点各16个左右,请问选三菱或者松下的plc哪款最经济。

网友A:
三菱自带四轴的需要用FX5U;松下的可以用FP-XH系列;

网友B:
松下的,FP0R-C16T加一个32扩展

网友A:
FP0R 4轴最大50KHZ;
FP-XH定位功能要强的多,而且还有专用定位控制型的;

网友C:
要我说还是汇川更好:自带5轴(脉冲+方向)而且每路频率高达200K!!
松下我不知道支持总线伺服没有,FX5U、汇川H3U、汇川H5U都支持总线伺服,而且汇川性价比更高

网友D:
如果选国货,信捷的  XD5-48T4 4轴   XD5-48T6 6轴  价格不到900元

网友E:
台达EH3 SV是不错的选择.和三菱类差不多的指令.

网友F:
欧姆龙  CP2E-N60DT-D   36输入、24输出  能控制4轴,可以4轴直线插补  价格1600

网友G:
松下FPXH-C60T,带6轴。也许是习惯了,我觉得松下PLC的轴类操作,可以说是PLC里最好用一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松下FPXH-C60T,带6轴。也许是习惯了,我觉得松下PLC的轴类操作,可以说是PLC里最好用一种了。
同感,现在松下FP-XH  C60T,性价比特别高,轴控制也很方便,现在用Pro 7,方法更加多,楼主你一般控制轴用那种指令?兼容指令发脉冲,还是数据表,还是Pro7的功能指令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网友I:
看你有没有以太网通讯的需求,比如说我这边CCD基本都是以太网走MC协议或者自由协议就用的FX5U,如果没有的话综合来讲还是推荐松下FP-XH-C40T

网友A:
FP-XH也可以加个COM5实现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