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20-09-24):
1200 PLC程序怎么写可以查询到历史的工作时间,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个是要用人机或上位机报表功能实现吧?单用PLC还真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0 PLC程序怎么写可以查询到历史的工作时间,求大神给个思路。

定义一个结构数据类型,包含2个成员变量,一个Date类型,用于记录哪一天,一个包含24个整型或者长整型的数组,用来记录当天每个小时内的产量。

之后定义一个数组,数组的大小决定了你需要保存多少条记录,数据类型就是已经定义的结构变量。通过遍历结构变量数组中成员Date就可以进行历史查询。

你需要考虑你的PLC的存储空间是否够,如果不够你需要为你的PLC配置SD卡并将记录写入SD卡或者使用web服务器将记录写到上位系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