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求助,请大佬解答一下小白问题!

楼主(2020-09-24):
w0.01复位后T0为什么不跟着复位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始终SET W0.01(第一行指令),所以定时器000无法断开。

网友B:
2楼说的对,监控的现象是个假象

网友C:
时序问题,模拟按F11好像是这个,步进模式可以看到扫描顺序

网友D:
w:00直设置状态

楼主(2020-10-27):
回复 网友A:
一个月后回来看到这个回复,还是觉得当时自己有点尴尬!

网友E:
看程序是一直在SET,哪里能断开呢,太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