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我这里是数控机床配变频器,就是开关量加模拟量控制。开关量是通过继电器转换隔离控制的,但是昨天问了一下变频器售后,他说很多厂都是直连。。。

网友A:
直接连接可靠,故障率低,因为输入信号电压仅有24V,越是低电压,接触的可靠性就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可靠,故障率低,因为输入信号电压仅有24V,越是低电压,接触的可靠性就越低。
但是有的系统如果24路短路的话,变频器就会直接转起来,不安全。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有光耦隔离的,直接简单可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可靠,故障率低,因为输入信号电压仅有24V,越是低电压,接触的可靠性就越低。
但是有的系统如果24路短路的话,变频器就会直接转起来,不安全。

照这么个说法,如果继电器故障,触点粘连??

网友C:
就是个信号,电流最大也就几十mA,一般都是直接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可靠,故障率低,因为输入信号电压仅有24V,越是低电压,接触的可靠性就越低。
但是有的系统如果24路短路的话,变频器就会直接转起来,不安全。

照这么个说法,如果继电器故障,触点粘连??
这个故障比24伏短路的故障低很多吧

网友D:
这个信号部分都是光耦隔离,直接问题不大(一般设计时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当然继电器隔离更好,防止不同设备电源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部分都是光耦隔离,直接问题不大(一般设计时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当然继电器隔离更好,防止不同设备电源串扰
这个不是害怕损坏变频器,是因为如果系统的24伏电源短路的话,变频器会自己转起来。我之前用过一款系统,电磁阀用的是系统的24伏,然后电磁阀短路电机自己就转起来了,系统厂家的答复是系统电源短路,输出信号直接就和公共端接通导致主轴直接转起来了,我问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安全性。

网友E:
我维修过的很多数控车床变频器运行控制端子都是经过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维修过的很多数控车床变频器运行控制端子都是经过继电器控制的……
对啊 我想别人这么做,肯定有这样做的道理。

网友F:
那要看你的电源情况了,如果是PLC输出到变频器呢?

网友G:
我们的开关量都是过继电器的。

网友H:
从安全性讲,干触点控制要比直连可靠,事少。要从成本考虑,直连只要信号接口适配也无所谓,更省钱。目前用通讯控制变频器更好。省钱省线省接点。

网友I:
回复 楼主:
实在担心的话用输出是继电器型号的PLC,这样子就算公共电源短路也不怕了,但是你说的公共电源短路造成的输出为ON,感觉还是很少见

网友J:
加个继电器,带指示灯的,可以便于故障排查。

网友K:
加不加继电器主要看有没有干扰吧?
在同一个柜里,最好不用继电器。
不在同一个柜里,信号距离远,中间情况复杂,有干扰的,必须加继电器啊。

网友L:
不想用继电器,那就用光耦隔离的放大板也行。双层保险

网友M:
变频器无源,或有源可调的话还是建议直连吧

网友N:
能不能直接连接要看你数控的数字输出电路,看手册是是否建议直接连接变频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部分都是光耦隔离,直接问题不大(一般设计时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当然继电器隔离更好,防止不同设备电源串扰
这个不是害怕损坏变频器,是因为如果系统的24伏电源短路的话,变频器会自己转起来。我之前用过一款系统,电磁阀用的是系统的24伏,然后电磁阀短路电机自己就转起来了,系统厂家的答复是系统电源短路,输出信号直接就和公共端接通导致主轴直接转起来了,我问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安全性。
要看设备的使用环境,电磁阀是重油环境,绝缘必须做好,做不好就是用继电器,不照样短路吸合继电器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