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如果我需要复位整个DB块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用RESET_BF这个指令好像不支持

网友A:
直接用FILL指令填入O行不行?

网友B:
FUNCTION "FC_GBL_FillData" : Void
{ S7_Optimized_Access := 'TRUE' }
AUTHOR : XieBin
VERSION : 0.1
  VAR_INPUT
     iDBNr : DInt;
     iStartAddr : DInt;
     iLen : DInt;
     iData : Byte;
  END_VAR

  VAR_TEMP
     Index : DInt;
  END_VAR

BEGIN
(*
===================================================
                   XXXXXX
===================================================
Describe:
Global library fill data

Type:

=====================================================
Module version: v1.01
Creator data  : 2019.12.25

Changed date  :
=====================================================
*)
FOR #Index := #iStartAddr TO #iStartAddr + #iLen DO
   POKE(area := 16#84,byteOffset := #Index ,dbNumber := #iDBNr ,value := #iData);
END_FOR;

END_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