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第一次使用永宏PLC软件,这是什么情况?是没通讯上吗?还是有密码?

网友A:
通讯上了,点最后一张图片的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B:
站号怎么设的这么大?

楼主:
站号是自动检测到的,既然通讯上了。最后显示的是第一张图。显示第一张图就不动了?程序无法上载(通讯口RX指示灯一直亮着)

楼主:
看样是对了,可就是像死机一样没有反应。难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电脑问题?软件是官网下载的3.28版,电脑是老了还是XP系统。

网友C:
几年前用过永宏的PLC,程序方式自成一套,感觉就是西门子和三菱系统的杂交产品。软件还烂,刚开始只要通迅上,立马就把当前程序覆盖下载进去了。

网友D(2022-03-17):
呵呵,这是通病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