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DD马达一时能就报ERR20.2 PwrMdlERR

楼主(2020-09-24):
外围的线路都检查过了,也不知道是伺服还是电机的问题?一使能就报警把电机的线拔了还是报同样的故障
有好多订单有点着急啊,联系横河的要过几天才能来

网友A:
有驱动器先对换个驱动器试试吧,过流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有,现在找附近维修电机的看看。宁波慈溪周边有修的自己可以送过去

网友B:
一样的问题,我这个是这边停机断电1年多了,开机就这个报警。
应该是伺服马达问题。(我们设备运去泰国了,因时间关系没有拆电机确认)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软件求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