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如何接线?

楼主(2020-09-24):
加热器为30kw+10kw;图中黄色两个接线柱直接为5.2欧姆,蓝色两个接线柱为19.2欧姆,如果要用40kw加热器,那么是如何接线?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如果你的发热管是220的用星接,如果是380 的用角接

网友C:
另一个面还有接线的吧,就这图怎么看都不对。

网友D:
没接触过一头雾水,等标准答案来学习表情二楼的右半张图我看懂了是星接。左边是一头雾水。

网友E:
按1楼师傅画的图接就可以了,应该是220V的加热管采用星接380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接触过一头雾水,等标准答案来学习表情二楼的右半张图我看懂了是星接。左边是一头雾水。

这个实际上就是24条发热管,之前分成2部分,30KW用18条,6条一相,10KW用6条,2条一相。

现在要合起来那就8条一相。

楼主:
这种接法比较好,因为加热的话中间温度会比较高,所以接线柱在外边比较好

网友F:
看了半天,有可能就是星形,角形看电压的情况吧

网友G:
看图应该是两组星接  黄色一组30   蓝色一组10

网友H:
加热有保温层不。如果高温能传到接线这一片你这个线不行,要用高温导线。如果这片是常温还可以。

网友I:
我觉得这样连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