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4):
最近在做一个老项目的更新,以前用的是欧陆的T2550,用ab的写,里面很多指令差别太大

网友A:
欧陆资料本来就少,可以的话尽量用自己熟悉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不然后期服务有点烦

网友B(2021-05-12):
T2550卡件时间长了锁紧橡胶老化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