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奇葩经历

楼主(2020-09-25):
亲身经历:伺服减速机有间隙,用手捏住轴头可以旋转(大概十几度),装上工装后旷量非常大。工艺是正反转动作,机械老大牛逼,要电气编程去解决减速机间隙造成的定位不准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电气工程师该咋做呢?欢迎指点

网友A:
十几度了还能用吗?

网友B:
这个有点尴尬了

网友C:
在触摸屏搞个输入框,让他设置补偿量,不就完了?

网友D:
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程序加补偿吧。。

网友E:
这种还是优先考虑机械部件的更换处理
实在不行就做程序补偿吧!
不过这种精度和稳定性不高!

网友F:
只要是有减速机构的,大多都有传动间隙。

网友G:
如果换向不频繁的话,补偿是可以做的,在换向的时候做反向间隙补偿

网友H:
加反向间隙补偿

网友I:
估计这个机械老大收了减速机厂家不少的好处。对于这样的问题坚决不要说补偿。机械的也是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