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请教各位在三菱PLC中D0数据类型默认是有符号数,因此只能存-32767~+32767。如果是无符号数据类型,则可存放0~65536.
我要将40000存入D0,只用16位。怎么实现?还有如果我要存一个大于65536的数到D0中去并且在威纶通的触摸屏中用数值元件显示出来,威纶通的数值元件的数据格式可以设置成32位无符号数,显示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关联的三菱PLC中的数据寄存器D0却只能最大放65536,这个问题又能如何解决呢?

网友A:
1、D0存4万: MOV H9C40 D0
2、大于65535必须使用2个字,DMOV KXXXXXXX  D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能在三菱的PLC程序中把D0定义成16位无符号的整数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从西门子转过来的表情。三菱里面的INT和Word数据可没分那么清噢,单字都是有符号的,使用单字和双字的区别是32位的话前面加D(如DMOV DADD DSUB DMUL DDIV),16位应用前面不加D(如MOV ADD SUB MUL)。如果非要定义,可以在全局标签那里定义

网友C:
三菱plc里面32位和16位不需要定义的,32位在指令里面的用法是加D就可以了,比如传送指令,16位 MOV,32位 DMO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GX WORKS2中新建工程时是不是要选择结构工程啊,如果选择简单工程的话怎么找不到你说的全局标签GLOABLE1呢
现在知道了,要把那个使用标签的选项打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了DMOV,但是我在触摸屏里需要显示的数大于32767,为64000,结果当数值大于32767的时候就变成0重新累加了,我实际上就是为了显示Y0发出的脉冲数量,用了DMOV D8340 D0,然后再把D0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C:
D8340 32位的显示范围是在-2,147,483,648~2,147,483,647。

在触摸屏上的数据格式要选择32位有符号。

在编程软件里面监控D0的话也要注意显示类型为32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如果是32位数据的话,是不是包含D0和D1两个数据寄存器啊?一个存储低16位,一个存储高16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32位就包含了两个寄存器,比如D0+D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所以问题就来了,因为触摸屏里面的数值显示元件只能关联一个寄存器,要么是D0,要么是D1,又不能同时关联D0+D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所以问题就来了,因为触摸屏里面的数值显示元件只能关联一个寄存器,要么是D0,要么是D1,又不能同时关联D0+D1

如果选择32位的话,是自动包含D0与D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我按您说的做了,结果触摸屏上面还是显示数值累加到超过32767后又重新从0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设置的,可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可还是不行

编程软件监控一下PLC里的D0显示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软件监控了结果如图,D0在两个画圈圈的地方显示的结果不一样,下圈中D0的数值超过32767之后就变成负数了,说明它的数值范围就是16位的有符号数,范围是从-32767——————+32767,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它变成0到65535,或者是32位的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软件监控了结果如图,D0在两个画圈圈的地方显示的结果不一样,下圈中D0的数值超过32767之后就变成负数了,说明它的数值范围就是16位的有符号数,范围是从-32767——————+32767,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它变成0到65535,或者是32位的数

下面的比较指令要用32位才行

输入 LD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老师指教!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int和word的切换么,worsk2的话声明变量那里数据类型改成Word[Unsigned]/Bit STRING[16-bit],无符号整数。但是讲真的,works2还好,worsk3FBD就对word和int有指令的区分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面有老师说过了的,三菱PLC可以不用定义数据类型是16位的还是32位的,如果在指令前面加上D,那么操作数就自动调整为32位的,范围从负20多亿到正的二十多亿,足够一般日常的使用了,如果没有加D那么就是16位的,-32768至32767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有老师说过了的,三菱PLC可以不用定义数据类型是16位的还是32位的,如果在指令前面加上D,那么操作数就自动调整为32位的,范围从负20多亿到正的二十多亿,足够一般日常的使用了,如果没有加D那么就是16位的,-32768至32767
日常肯定够你用了,不过使用标签编程的话这个部分就需要特别注意了。

网友F(2023-01-09):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西门子转过来的表情。三菱里面的INT和Word数据可没分那么清噢,单字都是有符号的,使用单字和双字的区别是32位的话前面加D(如DMOV DADD DSUB DMUL DDIV),16位应用前面不加D(如MOV ADD SUB MUL)。如果非要定义,可以在全局标签那里定义
这个没法保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