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我这里一台步科触摸屏与西门子s7 - 200的PLC连接使用,已经正常使用很多年了,今年突然出现触摸屏反应慢的故障,有时可以,有时要等好一阵才点上有反应,怎么回事,请教一下。

楼主:
是开机有时可以,有时开机后要等好一阵才有反应

网友A:
可能的话换跟通讯线试试。我这里旧工厂移过来的设备当初也是这样,触摸屏上电显示后按界面死活不行,后来负责移设备改程序的工程师找了半天才发现通讯线中间是有接头的,然后接头都氧化断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我试一试

网友B:
大概率是通讯不良,卡主了,通讯在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

网友C:
有另一台S7-200可以连上看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有这台s7

网友D:
选检查下线和插头有没有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