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我现在想在威纶通触摸屏上做一个plc内部接通某一个位软元件时,弹出一个窗口。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在触摸屏的PLC控制内添加一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如D100内的数据是15,打开15页面。

网友B:
位元件用直接窗口就可以了,你可以自己在触摸屏上做个位元件按钮模拟仿真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网友C:
这是官方的报警弹窗步骤,挺实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