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5):
一个一两千瓦的水泵电机,装不装变频机,有啥区别呢??能带来啥效益,成本呢?
有个大神忽悠,我们公司的老板,建议把我们厂大小电机都装个变频机,说是能节约电。所以我们厂到处都装了很多变频器,这些东西经常故障,每次修一下价格都不低。
   公司要运营多久,才能把买变频器,和修变频器的钱节约出来???
我印象中变频机有很多的保护功能,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电机,但每次电机故障都能把变频器给整坏。

网友A:
盲目的使用变频器是达不到节电效果的只会增加使用成本。

网友B:
既然他能忽悠成并且已经装上了,说明领导信任,即使你现在能把领导说服,那也是打那个人和领导的脸,不如装傻。
忽悠这种事的如果是外部的,可能会和某位领导有一些私下的联系,如果是内部的,一般这个人存在很大的私心,并且很受信任或者跟领导走得很近。
至于故障,维护使用得当的话,应该不会太多。
说变频器节能,一般胡扯的多。

网友C:
告诉我你们公司在哪里?我好去忽悠你们老板买我的东西。

网友D:
使用变频器确实可以节能一点的,但是省下的这点电费对比买个变频器的成本,要说回本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去了,尤其你这一个2KW的水泵电机。

既然是你的老板,你还是实话说给他听,或者也可以做个试验给他看,装个电表,不用变频多少电,用变频器又是多少电,各测试一个月

网友E:
存在浪费,才有可能节能,你的设备有浪费吗?

任何能量转换都有转换损失,不可能100%全部转换,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比如说电动机,最高的效率也只有90%,有10%的损失,工频转换成变频最高效率也只有90%,有10%的转换损失。如果你的设备浪费超过10%,比如说,存在过量的水压,过量的流量,采用变频器,此时有可能节能。否则,只能多消耗电能。

网友F:
节能的前提是你原来选大了,现在要通过变频器减速的话才有节能空间,像空压机,恒压供水这些通常会有节能改造余地

网友G:
节能不节能,让你们老板看下装完变频器电费少了多少??

网友H:
我们公司使用变频器目的不是省电,而是调速,如果很多工频应用的场合就不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I:
个人认为变频器减少启动的机械冲击。当然如果是空压机类负载停机启动频繁的,大功率的话弄个变频器还真能够节点能,但是还是一句话节能节电不节钱。

网友J:
变频器省电是必然的,最起码大幅度降低了无功功率(有的计费方式是有功+无功,单纯计费有功功率的话要求功率因数达到0.95,低于要罚款的),至于到底节省多少金钱,这个就需要对照以前电费了
另外:加装变频器要求原电机的绝缘等级要高(低于B级绝缘就纯粹是自己找死,推荐F级绝缘及以上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存在浪费,才有可能节能,你的设备有浪费吗?

任何能量转换都有转换损失,不可能100%全部转换,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比如说电动机,最高的效率也只有90%,有10%的损失,工频转换成变频最高效率也只有90%,有10%的转换损失。如果你的设备浪费超过10%,比如说,存在过量的水压,过量的流量,采用变频器,此时有可能节能。否则,只能多消耗电能。
是的,这有点像社会学,似乎过程和行动比结果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省电是必然的,最起码大幅度降低了无功功率(有的计费方式是有功+无功,单纯计费有功功率的话要求功率因数达到0.95,低于要罚款的),至于到底节省多少金钱,这个就需要对照以前电费了
另外:加装变频器要求原电机的绝缘等级要高(低于B级绝缘就纯粹是自己找死,推荐F级绝缘及以上等级)
难怪,电机老坏

网友K:
这个恐怕真的非常难。

网友L:
变频器是调速设备,并不具备节电的功能。相反,无论是变频器自身功耗,还是输入端整流造成的电流畸变,还是输出端对电机损耗的增加,都说明变频器是耗电设备。变频器带负载要节电的前提是负载能降低转速,单独依靠定频降压提高功率因数不但不经济更需要大马拉小车的工况才有一点用处。

网友M:
风机泵类变转矩负载特性的,用变频器控制,可以优化效率,是能节电的。但什么时候收回成本?是要算账的。仅此而已。

网友N:
转评:我做过十几年的高低压变频节能改造,变频器确实能省电,但要看具体工况。变频器节电主要应用在风机、水泵等变转矩类负载上,且存在风门和阀门调节风量和流量的工况下。
变频调速节能原理(以风机为例)

当电动机的转速由n1变化到n2时, Q、 H、 P与转速的关系如下:

(1) Q2=Q1Xn2/n1
(2) H2=H1x(n2/n1)2
(3) P2=P1x(n2/n1)3
可见风量Q和电机的转速n是成正比关系的,而所需的轴功率P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关系。假如当需要80%的额定风量时,通过调节电机的转速至额定转速的80%,即调节频率到40赫兹即可,这时所需功率将仅为原来的51.2%。

当所需风量从Q1减小到Q2时,如果采用调节风门的办法,管网阻力将会增加,管网特性曲线上移,系统的运行工况点从1点变到新的运行工况点2点运行,所需轴功率P2与面积H2×Q2成正比;如果采用调速控制方式,风机转速由n1下降到n2,其管网特性并不发生改变,但风机的特性曲线将下移,因此其运行工况点由1点移至3点。从理论上分析,所节约的轴功率P节电=P工频耗电-P变频耗电。

考虑减速后效率下降和调速装置的附加损耗,通过实践的统计,风机泵类通过调速控制可节能达30%  60%。

网友O:
工控人没办法太正直,但也要有圆滑的技巧。
这样,既然全厂变频器改造分不到一杯羹(捞不到油水),那么只能在维护上捞油水了,动不动就说变频器烧了,低功率修不划算,直接购买新的,并尝试指定品牌型号和供货商,实在不行拿N个旧的来练手维修,修好自用。

网友P:
不讲如何使用,单讲节不节能结论?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转评:我做过十几年的高低压变频节能改造,变频器确实能省电,但要看具体工况。变频器节电主要应用在风机、水泵等变转矩类负载上,且存在风门和阀门调节风量和流量的工况下。
变频调速节能原理(以风机为例)

当电动机的转速由n1变化到n2时, Q、 H、 P与转速的关系如下:

(1) Q2=Q1Xn2/n1
(2) H2=H1x(n2/n1)2
(3) P2=P1x(n2/n1)3
可见风量Q和电机的转速n是成正比关系的,而所需的轴功率P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关系。假如当需要80%的额定风量时,通过调节电机的转速至额定转速的80%,即调节频率到40赫兹即可,这时所需功率将仅为原来的51.2%。

当所需风量从Q1减小到Q2时,如果采用调节风门的办法,管网阻力将会增加,管网特性曲线上移,系统的运行工况点从1点变到新的运行工况点2点运行,所需轴功率P2与面积H2×Q2成正比;如果采用调速控制方式,风机转速由n1下降到n2,其管网特性并不发生改变,但风机的特性曲线将下移,因此其运行工况点由1点移至3点。从理论上分析,所节约的轴功率P节电=P工频耗电-P变频耗电。

考虑减速后效率下降和调速装置的附加损耗,通过实践的统计,风机泵类通过调速控制可节能达30%  60%。
  这个是专业的计算了,另外实际理论上来说,一半选型都是大马小车,因为不是所有风机水泵都是开机就满负荷工作,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调节来达到节能使用的。

网友R:
故障率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