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我都想不到,ACS880的“2310”故障居然也能这样被解决

楼主(2020-09-26):
 我单位的一台ACS880变频器,拖动一台75kW的水泵,变频器是206A的。最近经常性发生在启动瞬间就报“2310”过流故障,复位后又能正常启动了,因为工艺要求需要频繁启动,启动后两次正常,第三次又报同样的故障了,复位后又可以正常启动了,然后第二次启动者是第三次启动又报故障了。加大了加速时间,故障依旧。经过反复对电动机、电缆进行排查后,确认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遂联系了ABB的售后,售后人员来到之后,进行了拆机检查,未发现有任何问题,但还是将驱动板进行了更换,送电后开机,依然如故,这下ABB的售后也懵圈了,然后他突发奇想,将变频器的控制模式由“标量控制”改为了“DTC”控制,并进行了电机辨识操作,然后试启动变频器N次后,居然再也不报“2310”故障了,奇迹般的好了。问售后这是什么道理,他也一头雾水。现在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台变频器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电机极数设置不正确吧,或者是扭力设置太小。

网友B:
标量控制,变频器内部强制驱动电机;
DTC控制,有追踪电机峰值功能,差不多就是追踪电机相位驱动的意思......
如果这些都不懂,我也就没话了

网友C:
国外品牌的变频器一般都有电机自学习功能,静止与旋转型自学习,会自动计算电机参数,线间电阻等等,能得到最佳控制参数,一般换变频,或者变频第一次使用都要学习。

网友D:
楼主遇到了一个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工作原理的问题。如果你对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原理清楚,这个疑问就不是疑问了。

我们知道,风机和泵类负载,都是螺旋桨特性的变转矩负载。因此通常都会用V/F控制的风机泵类负载特性的专用模式驱动电机运行。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风机和泵类负载是大惯性的,或者是带载启动状态的,那采用变转矩负载特性的V/F模式,在启动过程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甚至启动失败,报堵转或者过电流故障。这是因为V/F特性在低速状态输出转矩能力不够导致的。因此,这种时候,变频器应该改成恒转矩负载特性的控制方式。比如说,矢量控制,DTC控制,或者是提高启动过程的转矩提升功能也可。均能有效解决此时的电机低速状态输出转矩能力不足的问题。

矢量控制和DTC直接转矩控制,都能使电机从近似0速状态到额定转速状态,实现恒转矩特性。这是它们控制特性的基本特征。而V/F控制做不到这一点。V/F控制一般是在电机的40%额定转速以上至100%额定转速能实现电机的恒转矩特性。(注:所谓的恒转矩特性就是电机额定的转矩输出能力)

楼主:
变频器控制交流异步电机工作原理的问题我还是掌握的比较好的,所以对K版主的意见太敢苟同,因为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泵,一样的变频器,就从来没报过故障。而且如果说是电机低速状态输出转矩能力不足,那应该每次都报啊,为什么复位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呢?启动个两三次次就又报了,参数设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ABB的售后也是确认过参数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实际上是做自学习的操作吧

网友F:
就一75kw水泵用ACS880还206A,有些浪费吧?所有参数恢复出厂默认设置,再改为最简单的V/F控制,转矩提升设为0自动,加减速时间适当延长试试,说不定会有用。另有无测量电机直流电阻以排除电机局部匝间短路?或者检查电机转子有无扫膛?

网友F: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两套设备交叉接线对比试验。

网友G:
有试过加放电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