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6):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技术大拿,伺服电机在不需要频繁启动和频繁正反转的工况下,还需要外接制动电阻吗?

网友A:
能不能不需要制动电阻,可以观察伺服系统的工作状态,只要满足,定位准确且没有造成伺服控制系统的直流母线过电压。就不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B:
没有频繁起动,停止时要求不是那么快的话,可以不用加电阻,使用时不报警就可以了;

网友C:
只要是有较大回生能量(例如快速下降或者急剧停止)会导致产生过压的,就要加装刹车电阻吸收回生能量

网友D:
这东西计算太复杂了,最直接的办法是,报警再生过载了再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指点。停止是需要在10秒内让伺服电机从额定转速降到停,这个要求算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指点。现在工况停止是需要在10秒内让伺服电机从额定转速降到停,这算是快速下降或急剧停止吗?

网友E:
小功率的已内置制动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10秒,你的伺服电机负载是大惯量负载(例如大飞轮之类、大的研磨圆盘等等)吗?如果只是普通负载那就不需要了!

网友B:
正常是不需要的;你负载接上试下,停止时不报警就不用接;

网友F:
报过流警告的时候,开玩笑的。一般来说最容易用到地方就是坐矢量动作(升降),尤其是下降动作基本处于发电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制动电路来消耗掉那些电流,当然大部分日系的驱动器会内嵌一个小的制动电阻,搞不定的时候再换,欧系品牌直接买吧,基本不会内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