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HMS01.1n

楼主(2020-09-26):
有软件,上电报警f3150   按下复位又报警。
F3131再恩复位又报警。f3140.打开软件。打开om模式。在软件上复位。报警。e2056
恢复出厂跟原来一样。请教各路大神帮帮忙。

楼主:
只单独上了一个24伏编码器。x31   X32    没接。x6有个温感600欧。在啥也没接

网友A:
前者是信号故障后面是扭矩错误,类似故障没遇到过。楼主应用还是比较多,我通常都是换下来,联系力士乐修。

楼主:
你也挺厉害的,加个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