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6):
硬件配置:伺服电机+减速机 目的,移动工作台(工作台是对向的,)张大缩小.工作台很重,

电子尺配置的是1000个脉冲一圈,减速机是20:1的,PLC硬件是100K的频率,

电机额定是3000转/分钟  额定是50转/秒  50转*1000也就是50K最高速度,
~~~~~~~~~~~~~~~~~~~~~~~~~~~~~~~~~~~~~~~~~~~~~~~~~~~~~~~~~~~~~~~~~~~~~~~~~~~~~~~~~~~~~~~~~~~~~~~~~
这个工位程序写好了,发过去.说明文档(手动,移动到,搜索预置点).没在现场,也不好测试最高速度下的加减速,只是口头特别提醒加减速整多点.

~~~~~~~~~~~~~~~~~~~~~~~~~~~~~~~~~~~~~~~~~~~~~~~半小时后
A:**工,你这个伺服不动啊.

我: 我远程看看,奥,你这个伺服加减速是0.速度也是0 肯定动不了.你在触摸屏上面 加减速500MS,速度10MM/S.点点试试

A: 能动了,谢谢啊.

````````````````````````````又过了一小时

A:**工,咋又不动了呢.

我:我在远程看看.......奥,你伺服报错了,触摸屏应该有提示的.

A 哦,我看到了.我重启试试.

.....................
A:我一点手动移动伺服就报错.

我:我远程看看..伺服加减速:0.1MS,移动速度100mm/s.

倒地身亡.

````````````````````````````````````````````````````````````````````````````````````````再过了半小时.

A:**工,搜索原点为什么不是0呢,

我:为什么是0呢?你把当前宽带输入预置点,然后在搜索一次就OK了.

A:为什么不是0点呢.搜索都是0点啊.

我:那个没必要,直接输入当前实际值,以后每次搜索完毕,只要没动过感应器,位置都很准的 .

A:他们都是0点,为什么不是0呢.

我.........................................

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为什么要归零?

因为伺服归零的时候,你的工作台就撞了.

楼主:
还有其它问题,我也是碎了

我:调试的速度尽量把伺服速度调慢点,触摸屏上面我没做限制,后期根据实际速度我再加上上下限 虽然我这边有硬件,程序跑起来看着没问题,但是现场情况不好说,慢点,慢点,最好把伺服电机拆了,看看动作,确认限位都有效,动作正常在跑自动.

A:没事,那个太慢了,调起来费事,
我............................

````````````````````````````````````````````

我:**工,一会儿你们设备调完了,回传一份PLC 触摸屏程序给我,我好继续修改,看看还有啥问题.

A:没问题.

然而,到了下班.

空空如也.

咋也不敢问,咋也不敢说.只能上论坛吐槽下.

楼主:
还有更奇葩的.

电源启动和复位开关合体.

这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网友A:
真人真事,真现实,不容易啊

网友B:
远程有时碰到更不靠谱的,没办法让东西寄回来再搞了发回去;

网友C:
似乎操作人员根本不知道工艺一样。

网友D:
看着都心累!

楼主:
之前找我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

A:**工,帮我们调试下你们**设备的程序,差不多的,就是工位少了几个。

我:额,远程么,不是太方便,没事我可以给你看下,
A:到时候找你。

我:好的。

~~~~~~~~~~~~~~~~~~~~~~~~~~过了半天,我估摸着确实不太方便,婉拒了。

A:没事,到时候我协助你,程序小问题我也可以搞搞。
我:那好吧。

·······························
当时是这样说的,结果,设备只要不动作,就微信我。

不胜其烦啊,现在搞得不上不下的,程序我都是家里硬件搭好,实际测试过的,试错了N次的结果,尽心尽力写好了发过去,但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现场肯定还要修修改改的。

哎,摊上个麻烦事。

网友E:
同情下,不过处身事外的,看着挺喜的,有时候就这样,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也是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情下,不过处身事外的,看着挺喜的,有时候就这样,不在一个频道上,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也是醉了。。。
远程么,就是这样

网友G:
遇到像我这种爱怼人的,直接说:没那么多为什么,还十万个为什么呢?你自己百度查去吧,现在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其他与你无关。

网友H:
给客户做了一套温控,客户说你这个咋不能设置偏差温度啊?
我问是啥“偏差温度”?他说以前的程序都有一个偏差温度的输入值,一般都设5度。
我说,我们都是PID控温的,不用设偏差温度。
客户不接受,坚决要加上。
我给触摸屏添了个框,给PLC一个空地址赋了值。然后客户试机完成以后说,加上偏差,控温准多了。

网友I:
挺欢乐的,哈哈哈哈!

网友J:
远程没个靠谱的人员配合,那就是一脸懵B

网友K:
使用操作人员素质太低就是这样。

网友L:
我一接到客户微信电话 就是头皮发麻.完全不讲道理.也教不会.无奈的有时感觉快死了.完了又打电话找我领导,我领导又不懂技术,又找到我.我直说还是我出个差吧,这样直接一点,不然真会气死.

楼主:
今天把这个工位调试完成了。

A:**工,你把触摸屏上面那些加减速啊,电子齿参数,减速机参数都给删了吧,只保留搜索位置。

我:。。。。。。。。留着吧,以后万一根据现场要调整咋整呢,这个是在系统参数里面,有权限的,操作工进不去的。

······················································

今天远程还算顺利,对IO 近点,原点,2个极限位,然后对方看着,自己远程操作,加上前期自己费尽脑细胞算位置,配合搞起来还算OK。
这台设备所有硬件手动都OK了,

我懵逼的是自动,因为工艺比较特殊,不在设备边上,看不到实际动作,撞了就是几百上千的机械零件就废了。

我自己家里外挂小程序给设备各种标志位让自动程序能循环跑起来,后续才是麻烦事。

今天又跑了200多公里去给前单位(走了快10年了)处理故障,一个RS485设备通信不上,一堆人束手无策,我真的碎了,200多人的工厂,就2个灯泡电工(没有鄙视的意思),和我走之前一样的技术力量,10年了啊!

恰逢我也没带USB-RS485的线,没办法用串口助手调试监控,一个万用表还好搞定了。

国庆节后从准备辞职了,跟着大哥装通信基站去了。20200928
这行太不容易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工厂本来就是这样,主要是看老板的眼光,有没有往上发展的动力,没有新技术驱动升级的需求,都是接单生产,没单放假。至于人员嘛,本来就是一个成本和累赘,技术越低薪水开得就越低。

网友N:
回复 楼主:
大哥带上我,装基站我会爬电线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用爬,现在挖坑都是挖机,装塔都是吊车.干活有工人,安排下指挥下就OK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用爬,现在挖坑都是挖机,装塔都是吊车.干活有工人,安排下指挥下就OK了.
装基站,是不是就跟那个拉家用电信宽带一样?带上熔接机和工具袋,几捆光纤线,远的开个皮卡四处跑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大哥负责的工序不一样吧,节后辞职看看去

网友O:
好尴尬,有时候联系供应商写程序的,都是左确认右确认,生怕因为描述错了把人带沟里,自己能改的都是自己就把程序给改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O:
所以写程序还是要硬件实物,现场沟通交流设备工艺,硬件接线方式等等方方面面,完全靠远程,真心很难.

现在开始整自动,这个真的难啊,哎.

只有在自动跳转步骤里面添加调试开关,每一步运行完毕,远程确认硬件OK,点一下再进行下一步.

楼主:
今天远程调试,发来视频自动终于跑起来了.这个锅快要卸下来了.

~~~~~~~~~~~~~~~~~~~~~~~~~~~~~~~~~~~~~~~~~~~~~~~~~~~~~~~~~~~~~~~~~~~~~~~~~~~~~~~
遇到一个很蛋疼的问题,,硬件连接 伺服电机直联一个52的齿轮,皮带轮也有一个52的齿轮,中间通过链条连接,皮带轮是99的(图纸标注).
按照硬件设置的电子齿(皮带轮直径99,上位机0.001mm单位,),皮带走不准,但是根据皮带轮的尺寸算的周长(99*3.14=310.86),设定周长长度310.86mm做相对定位,走的一圈很准..实际要运动的长度是160mm
不在现场,真的很蛋疼.也许皮带轮转一圈和实际长度对不上,每次差那么1mm,多运动几次就差很多了,很蛋疼,
后来改用检测皮带上面U型槽,光电传感器感应到延时可调停止这样走位置.也不算定位,感觉比相对定位还准,感觉还是硬件问题.

通过以上伺服寸动走位置,监测伺服发现每次走的166左右,说明还是皮带轮的实际外径和他们给的参数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