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6):
单相单电容要改变电机方向,就是把电容改接在另外一个绕组上,我用这个思路看双电容电机,怎么看都是图片右边这部分没变过,就是u绕组线头换了换,不大明白,请老师给讲讲

网友A:
您把图画画,也许容易看点.

网友B:
单相单电容要改变电机方向,就是把电容改接在另外一个绕组上???这句话是不对的!只有类似洗衣机电机 一样主副绕组参数一样,这句话才对!如果主副绕组参数不一样,都得改变绕组的首尾头 才能改变转向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要问单相电机双电容的那款怎样实现正反转控制吧,这个在度娘家有视频和图文教材,自己上去看看吧。这个接法在一些做面条包子的店铺的那个机器很常用,也是考倒一波电工的

网友D:
他问的估计不是外部电路,我猜他的疑问是单相电机要反转为什么不是调某一相绕组头尾,而是把电源接到电容另一侧就可以。
串电容器是为了使该绕组电流与主绕组相差90度,进而产生合成旋转磁场使电机连续转动,当电源改至电容器另一侧时,主付绕组交换,合成旋转磁场方向也发生改变,电机即反转。要更具体形象理解,需要画主副绕组波形图和电机绕组示意图,通过比较几个不同时刻,绕组产生的合成磁场,就可以明显看出方向相反了,三相电机也是类似这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问的估计不是外部电路,我猜他的疑问是单相电机要反转为什么不是调某一相绕组头尾,而是把电源接到电容另一侧就可以。
串电容器是为了使该绕组电流与主绕组相差90度,进而产生合成旋转磁场使电机连续转动,当电源改至电容器另一侧时,主付绕组交换,合成旋转磁场方向也发生改变,电机即反转。要更具体形象理解,需要画主副绕组波形图和电机绕组示意图,通过比较几个不同时刻,绕组产生的合成磁场,就可以明显看出方向相反了,三相电机也是类似这样分析。
我的疑惑是,怎么不是单电容那种,把电容改接到另一个绕组上,双电容这种怎么只是把u绕组换了换头尾?这样就可以改方向了,请老师给讲讲这个,是换向问题的疑惑

网友E:
最近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网上各种答案漫天飞,最后找电机厂家要脸一份接线图

网友F:
楼主的图不是很好理解吗!?就主绕组接线调了个头然后电机就换了个方向呀.

网友G:
这种电机改方向只能更换主绕组头尾抽头,因为主绕组线径大而副绕组线径小,如果移到副绕组那边了也是可以改变方向,相当于把副绕组当主绕组来用,这样电机启动力小,输出功率小,电机很快烧掉。2楼说的洗用机的电机可以这么换向,前提是主、副绕组线径一样,匝数相同。电机使用场合不同,选型不一样而已。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疑问正好与我的猜测正好相反,以为单相电机反转都像洗衣机电机那样,电源线改到电容另一边才可以,其实不是的,对调某一绕组两端可以反转,改电源至电容另一侧也可以反转。还是对三相或单相电机合成旋转磁场的产生及方向没有真正理解,要解析起来有些啰嗦要画几张图片才能直观。

网友D:
看懂三相这张图,就可以自行分析单相(两相)电机了

网友C:
实际上应该是不明白离心开关的做用而已

楼主:
画完图,看明白了,多谢各位老师讲解

楼主:
同事给老板焊葡萄架,我没事画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