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dbus通讯

楼主(2020-09-26):
想请教各路大神,我用modbus调试助手,如何读取三菱PLC FX-3U内部的D10数据呢??PLC加装了FX-3U-485ADP-MB模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各路大神,我用modbus调试助手,如何读取三菱PLC FX-3U内部的D10数据呢??PLC加装了FX-3U-485ADP-MB模块的
1楼版主已经把通信手册发给你了
在不改变寄存器默认地址的情况下,假设从站地址你设置的为1,那么读取D10的命令为:
01 03 00 0A 00 01 ** **
其中** **为CRC校验,可以用软件计算一下。

网友B:
为啥非得跟PLC通讯?跟HMI不是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