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6):
最近发现有好多帖子讨论安川VOF故障的维修方法,说VOF故障无法单板屏蔽,这给维修此故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日真好维修到一台安川A1000运行报VOF故障,经过分析电路,找到了单板运行屏蔽方法,特意分享给广大坛友:

以安川A1000/22KW为例,参考上图,变频器运行后,三相输出电压分别经过几个降压电阻进入U8比较器的4,6,8脚反相输入端,正向输入脚5,7,9为其基准电压输入端,其由P端经过R87-R283进行分压取得,基准电压为1.3V左右,当有三相输入电压输入时,其反相输入端电压大于正向输入端电压时,其输出端2,1,14脚为低电平,此信号分别进入U6 U12(丝印为VV)的反相双输入施密特触发器,然后由其输出端输出电压信号静入U1厚膜电路。电路工作原理虽然简单,但是要在不带模块的情况下屏蔽掉VOF故障有点复杂,经过实验,终于找到了屏蔽方法:
我们可以将驱动电路的上桥脉冲分别输入比较器的反相输入端以模拟三相电压输入,但其相序不能接错,屏蔽后运行,可以测其比较器和触发器的工作状态是否符合逻辑关系,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把故障范围缩小到最小状态,2个触发器输出端电压为2.5V左右,最后采用示波器测试波形。
由于VOF故障在安川变频器故障定义中属于轻故障,因此虽然变频器报VOF故障,但是不影响其驱动的工作状态,进行屏蔽后,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测量,维修。

                                             江苏江阴   一剑西来

                                              沈振      2020.9.26

网友A:
谢谢版主啊,遇到两个VOF故障的

网友B:
   窗户纸需神来之笔点穿。

网友C:
要得,沈工表情,那我就照您说的干了哈……辛苦辛苦

网友D:
先对楼主赞一个!像是三菱、富士、ABB、西门子变频器,均采用不带IGBT导通管压降的芯片处理逆变脉冲信号,因而均设有类似采用比较器电路对输出状态进行检测的电路,屏蔽方法大致相同。
一通则百通,感谢楼主分享屏蔽方法!!

网友E(2021-04-24):
谢谢沈工,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F:
大神,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VOF报警的.怎么屏蔽掉呢?改换的都换了!!!!

网友F:
有模块的情况怎么屏蔽呢?

网友G(2021-06-16):
感谢沈工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