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7):
负载就需要一根线,如图连接热继电器能否起作用,或者有没有单相热继电器。

网友A:
热继保护是监测每相电流保护过载,理论上用一个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肯定不行,你已经认为制造缺相了,需要把热继电器三相串联后再去电机,如果是接触器-热继电器连体安装的那种,就把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整体三相串联后,再接电机

网友C:
既然单相的,不放这么用,线径保持和主线一致。

网友D:
楼上正解!单相热继就要这么接线。才能做到热继整定的电流就是实际动作的电流。才起到单相热保护作用。只接一个热继元件,整定的电流不匹配单相动作电流,有公式计算,要看热继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单相的,不放这么用,线径保持和主线一致。

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C:
从分流角度考虑,接触器触头并联使用比串联可靠。

网友E:
这种接法一样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精度要差一点动作可能要慢一点  串联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也行呀。应该这么接。

网友F:
用这个  LC14  检测单相电机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