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7):
各位,我现在需要用台达MS300变频器实现控制交流电机带动的丝杠转到一定力度时就能自动停止,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请问用的是MS300变频器的哪个功能?

我以前见过别人可以实现,但是我试了半天也没成功,谢谢!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呀,我要是有一本说明书,我就能知道怎么用了。其实楼主自己可以通过对台达的技术支持热线求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力矩控制台达的没用过,汇川的就清楚,反正就是设置好最大力矩数据项吧,你对应手册看看,应该不难

网友C:
MS300有转矩模式,你要仔细阅读手册。另外变频器是什么时候出厂的,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D:
说明书现在中达电通的网上可以下载了,中文及繁体的都有;

网友E(2021-02-28):
用下垂模式

网友F:
有考虑换个品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