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27):
编辑了一个运动控制程序  用的是步进电机  电流调整至最小化 一直运行 停了一会就发热  这个是因为步进电机使能了就爱发热吗?一般运动完成后是关闭电源还是把使能关闭啊?

伺服也是这个问题  伺服使能是不是工作完后用PLC点给关闭输出了?

网友A:
步进有个DIP开关,可以切换到半流;

网友B:
不用关闭使能的,一般的伺服都是停止发脉冲就可以了,我们伺服应用很多的都是内部使能,伺服一直转,定位信号感应到就开始走设定的长度就停0.2秒就走也不会发热,你的发热还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使能信号)ENA(FREE)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ENA(FREE)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ENA(FREE)有效时,驱动器关断输出到电机的电流,电机转子处于自由状态 (脱机状态,也就是步进电机未通电的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直接转动电机轴 (手动方式),就可以使用FREE信号,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 再解除FREE信号,以继续自动控制。
另一种应用的特点是在需要瞬间运动的大力矩的特殊场合,为了得到大力矩而提高驱动电压和输出电流,电机的发热也会随之增加,电机过热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可靠性,于是在设备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大电流,电机停止运行的时候给电机脱机信号,减少电机发热。比如57HB76电机最大电流6A就是这种情况下应用的。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电机运行的时间比停止的时间少,二是电机使能不影响机器的功能(需要在电机停止时保持一定自锁力来锁定位置的场合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在实际运行中ENA+和ENA-是悬空的,这是电机励磁释放开关。
当然也有极少客户会使用到此功能,在有使用环境中。
1:设备不断电外力转动步进电机进行纠偏或工作中设备卡料之类的工作时。
2:设备测试或运行其他位置,步进电机只做随动作,或被动作时。
3:干扰环境中,经常有突发干扰的环境。步进电机经常突然运动,使能开关作为急停开关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使能信号)ENA(FREE)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脱机信号ENA(FREE)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当脱机信号ENA(FREE)有效时,驱动器关断输出到电机的电流,电机转子处于自由状态 (脱机状态,也就是步进电机未通电的状态)。在有些自动化设备中,如果在驱动器不断电的情况下要求直接转动电机轴 (手动方式),就可以使用FREE信号,使电机脱机,进行手动操作或调节。手动完成后, 再解除FREE信号,以继续自动控制。
另一种应用的特点是在需要瞬间运动的大力矩的特殊场合,为了得到大力矩而提高驱动电压和输出电流,电机的发热也会随之增加,电机过热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可靠性,于是在设备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大电流,电机停止运行的时候给电机脱机信号,减少电机发热。比如57HB76电机最大电流6A就是这种情况下应用的。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电机运行的时间比停止的时间少,二是电机使能不影响机器的功能(需要在电机停止时保持一定自锁力来锁定位置的场合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在实际运行中ENA+和ENA-是悬空的,这是电机励磁释放开关。
当然也有极少客户会使用到此功能,在有使用环境中。
1:设备不断电外力转动步进电机进行纠偏或工作中设备卡料之类的工作时。
2:设备测试或运行其他位置,步进电机只做随动作,或被动作时。
3:干扰环境中,经常有突发干扰的环境。步进电机经常突然运动,使能开关作为急停开关使用。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这样理解EN(使能),也可以。
但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1,把EN设计成默认使能,是为了方便部分要求不苛刻的场合,减少接线。(脉冲来就转)
2,要求高些,没脉冲来就不允许转(禁止使能),减少干扰脉冲造成的误动作。
3,更高些要求,用正反脉冲驱动配合使能端口,可满足大多数场合。(正反脉冲端口受到干扰概率相同)

4,回到LZ问题,1楼很对。有些甚至有百分之50,20等给你选。因为静止时,动能为0,所设定的最大电流全部变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