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继电器插座编号

楼主(2020-09-27):
谁知道这种继电器插座的编号,麻烦给我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图片好象是一样的,14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式结构是一样的。下边的光线有点暗,号码看不清,麻烦您能不能重拍一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提供资料,这样就看得清了。

网友C:
OMRON MY4NJ继电器用的,OMRON对应型号:PYF14A-E;

网友D:
你那个底座上也有数字

网友E:
安装座上不是有数字么,和欧姆龙MY4的一样吧

网友F:
欧姆龙还可以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欧姆龙行货肯定可以,不过贴欧姆龙标签的有80%的产能非欧姆龙公司制造,都是浙江省制造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遇到过,用个两星期触点就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行货,有没有啥判断标准或者手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用个两星期触点就不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行货,有没有啥判断标准或者手段啊!
打电话给欧姆龙400电话要正规经销商代理的联系方式,找他们要货,另外就是继电器+底座一套价格低于20元的基本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H:
一般都有数字的,再仔细看看

网友C:
底座OMRON原产的是普通国产的5~6倍;如果你买到的二三元一个,那肯定不是OMRON的;